nx6120 不认硬盘光驱

楼主(2009-12-08):
单独使用光驱和硬盘都正常,硬盘光驱都装上的话在启动菜单能看到硬盘选项但是都不引导,换过一个新南桥,故障还一样,第一次遇到这样奇怪的现象,补充一点,bios也刷过啦

网友:
好象是说PDIAG#这个信号有断线,黑马提过

网友:
PDIAG#是个什么信号啊,我在图纸上找了硬盘的接口对应这个信号,不知道脚位对不对,光驱的不会查,发个图帮我看看其他信号还有影响吗!

HP NX6120.pdf

网友:
看看供电复位是不是都正常,再打一下数据线的阻值看看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可能是硬件冲突了

网友:
好像是硬盘的接触不好,各条线上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我遇到过,换一下接口,或者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原贴有收藏,贴在这, 楼主看看:

NX6110光驱和硬盘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

如题
只接光驱的时候也OK,就PE系统也是OK
但是接上2个后,会提示DRIVELOCK HDD BAY PASSWORDS 回车几下后就提示no 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南桥和I/0都换过

IDE接口的34脚PDIAG#到光驱断线
飞线后OK

网友:
PDIAG:该信号是启动协议的一部分。该信号为高电平,表示主驱动器和从驱动器完成了自检

网上资料

网友:
坏消息 最终没有修复,客户要换板 ......

网友:
(忘了提 客户原来光驱已坏)郁闷啦,这板子挑光驱,换过两个单独都能使用,进pe也正常,昨天新版到还是一样故障,因为硬盘已经过啦,报着试试看的态度借款同样型号光驱,正常啦,客户原来板子也是好的,望能给朋友们今后维修增加一个思路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出现啊,以后维修时要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