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

楼主(2009-12-08):
方正FH980-WA  唯冠代工,不往主机上接信号线,屏显无信号,往主机上接上信号线,指示灯不亮,屏一闪一闪。联想LXM-WL19AH也是同样的毛病,不知同行们如何处理的。

网友:
在高压板上,高压包附近检查C5706或C5707的三极管有无损坏,灯管和高压板,电源板上有无鼓爆的电容等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  解决了要说一下怎么个情况

网友:
驱动板故障可能性大   主查MCU

网友:
电源板元件无损,空板测5V跳变,接驱动板正常,以前都是换驱动板,一切OK ,老遇感觉不对,所以问问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