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显示BGA曲线的excel表

楼主(2009-12-08):
当你把数据输入温控器后,设定的曲线如何图形化显示出来呢?我搞了个excel表,大家试看看。我用的是excel2007,如果是2003请装个文件转换器

网友:
r1,L1,d1什么意思可以看诸如PC-410的说明书

网友:
数据是动态显示的,你只要一改数据,图马上反应出来,对于直观设定曲线很方便的,图是用excel的 插入..>图表 ,可以用折线图或XY散点图显示都可,自己可以把图放在任何位置(我原放在sheet3,仅做示例而已),本excel的关键就在那4个被复制的单元格公式,有了它们可以很方便的形成各个曲线段,且是动态显示的

网友(2010-01-10):
版本太高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