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土炮问题~~~~

楼主(2009-12-08):
请问一下各位老大的土炮上加热的温度控制偏差是多大呢?我的是10度!但是觉得偏差太离谱了,我是用一把工业风枪(就是你们说的大风枪吧)加红外线发热砖来做的,下加热温度是100,这是温度控制器的设定温度,没有东西实测,估计有一百多度,上面是改造过的风枪,我吧里面的温度感应线接到一个30段的温度控制器上,发热芯电源用固态继电器控制,风枪的马达外加12V可调电压模块控制(就是电脑用来控制风扇转速的那个东东)加焊显卡和做过4~5块板的桥,4块好了,一块因为没加焊油拆出来后掉点了,算是失败吧!我又想买一把白光的882,但是看到那个价钱就舍不得!但是做的那个土炮就那个30段温度控制器都花我我400块!其他的我不说了,总的加起来就650左右吧!而且那可30段温度控制器本身只是控制继电器输出控制,我吧里面的一个继电器拆了,直接连到输出触电上面,设定0~5V的SSR控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把温度控制偏差到10度这么大呢》?请高手们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