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CM5的主板

楼主(2009-12-08):
945GCM5的主板重启不亮,清COMS后ok?

网友:
重启后怎么会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因为想不出为什么才问的?有什么建议换什么东西值得一试?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客户以前更改CMOS设置啊!你放电就OK啊?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的话换个BIOS芯片 再不好的话就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此类问题一直比较头疼 。因为从基本原理上已经解释不清了。设计到频率问题。。麻烦。

网友:
碰到过BIOS的多

网友:
谢谢各位!清COMS没用

网友:
那刷BIOS呢

网友:
这款板最好不插测试卡,插了不开机的.

网友:
动不动就焊南桥?

网友:
查下COMS跳针冒上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0-03-03):
碰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但是它不插内存不报警插了就报,时而两声,时而3声,用WD-40清洗内存槽后正常,但过3-4个月又出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