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提示 参数不正确

楼主(2009-12-08):
用GHOST XP 重装了下 系统    F盘 里 部分文件夹  打开 提示参数不正确    文件显示0字节
另一部分可以打开
打不开的文件夹里是   word 和Excel  文件
请问 怎么恢复啊

网友:
GHOST XP 怎么会造成这种故障?不理解,一般是误覆盖其它分区,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文件夹偏移,导志目录项损坏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