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掉电

楼主(2009-12-08):
一海尔本本~W66
客户刚拿来开机电流表跑到0。9A ~~
判断显卡虚焊~
加焊后~
显示了~
但是第一画面掉电
NV7300的显卡
高手指到哈
显卡
掉电

网友:
估计还是没焊好,重新焊一下或重植球试试吧,应该就是显卡这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没做好吧,再加焊一下

网友:
先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查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不行拔下来植球吧

网友:
这款机子的显卡超难做,而且容易出问题,特别是球不好值,板也容易掉点,做的时候可要注意了。

网友:
是的,看样子还是显卡没做好啊,重新直球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应该是没做好,

网友:
不是的,看样子还是显卡没做好啊,重新直球吧!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吧。

网友:
于来军
7300的显卡用0.5的锡珠 做的时候要仔细

网友:
同意重做!

网友:
加焊两次问题同样

网友:
楼主别加焊了,要么重做,要么查供电。前天我修了一台就是供电问题。玩上网偷菜就掉电,一把驵马玩不下来也掉电。楼主的问题是开机出现LOGO就掉电,可以查查供电电路。

网友:
建议换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