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2-08):
我想问下各位朋友在对BGA加焊的时候一般用什么做加焊剂比较好~~~

网友:
松香水就可以。焊膏也行啊。不过用焊膏要把芯片四周都涂上。加焊CPU座,打松香水进去,在把多的甩出来,不然加焊后,那座子基本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松香水是不是指松香融化后的液体~~

网友:
用酒精和松香块,泡在一起用,也很不错的

网友:
助焊膏就可以 啊    感觉效果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酒精跟松香按什么比例配置呢~~

网友:
这个还有必要费神吗?卖工具那儿大把,费事自己配不好的,那个很便宜的,一两元钱,用助焊膏都可以呀,有那什么日本进口的效果还不错!一般卖工具那儿助焊膏名种很多的,一般的也不贵,就进口的贵点,要好几十元!

网友:
我倒是认为用固态的助焊膏较好,就是价格要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