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780-TG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2009-12-08):
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冠捷代工方正17寸液晶FG780-TG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呀?谢谢!这个机子被别人修过,电源IC被乱换了个上去.

网友:
看电源芯片的外围的电路接什么配件,对号入座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把电源心片的脚位周围元件说下,也好帮你分析分析了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我自己查了下资料发现SG6841和LD7552都对得上号,但到底用哪个好呀?

网友:
别冒险,我建议你更换一个万能电源模块即可。不用去考虑啥芯片。那样太冒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