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12-08):
机型:不IBMR40E
故障:不开机。
维修经过: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拆机后测量没有VCC3M和VC5M。测SC1403PIN22有16V。PIN23 SHDN#有高电压。PIN7和PIN28无电压。把板上贴纸去掉发现U12的位置有进液。是主板上的COMS电池漏液造成的。用洗板水清洗后。加电量U12PIN5VIN和PIN4VOR无电压。测量发现R247和R241断线。用飞线连好后加电待机正常。
因为U12输出的VCCSW给H8供电。当U12无输出造成H8不工作。所以就不能输出VCC3M_ON和H8VCC5M_ON给SC1403。造成没有VCC3M和VCC5M

网友(2012-10-10):
修的还可以,这么久了怎么没人评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