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M760的北桥装上去就短

楼主(2009-12-08):
sis M760的北桥装上去就短,有谁知道它的最高温度
高温

网友:
那桥正常工作温度都很高的。也容易坏的

网友:
你确定 你做桥不短 装上去就短路吗? 是因为温度高 就爆掉了 还是你主板上有短路没解决

网友:
你是用BGA焊台?还是土炮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自己都没说清楚,如果是析来不短,做上就短的话可能是你的桥烤爆了,还有是第一脚对错了

网友:
看看桥方向别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