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提示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08):
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自己换过电源头!
DELL

网友:
AC电源适配器类型无法确定

网友:
是不是换完接口的原因呀

网友:
DELL 的电源头是3跟线的 估计是你电源头没换好 建议搞个原装的电源

网友:
电源头也是原装的!适配器也是原装的

网友:
mabz
那个适配器中间那颗针应该多少V !还是开机后有3.3 ! 我量了量有19v 和接地那个中间的那颗针是 0.2v

网友:
DELL的机器,个别带有电源检测功能,楼主是不是改过电源头,或者适配器有问题检不到那个检测功能所以就报错了

网友:
中间的针是有3V的,你先换适配器看看。

网友:
我遇到一个,
电源座
的中心铜心没有了(就是检测充电器类型的)。

网友:
你换的不是原装的原因

网友:
dell很多的机器只认原装电源,非原装报错,不充电。

网友:
你用的不是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应该是电源头的问题 建议换个原装的

网友:
有可能是换电源头的时候把接口旁的小件搞没了

网友:
看了电路图!边上少个压敏电阻!保护做用的!有用吗!我量中间那个针没有 3V!但是换了2个适配器了都没有呀!

网友:
DELL适配器空载时中间针的电压是不稳定的,一般不高于0。3V。在板开机的情况下由3。3V上拉提升此信号电压,测得的中间针电压便是3。3V。

网友:
DELL电源有三个电压的,中间那个也有的,没有不会充电

网友:
看看冲点IC外围的电源识别组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