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进水

楼主(2009-12-08):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拆开发现是屏内进水了。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处理吗

网友:
屏坏了.进的是墨水吗?

网友:
把屏全部拆开 一张一张的拆了然后擦干  效果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不过比你现在要好多了
我搞过一个是进水了的里面还有泥  用自来水冲干净在擦干效果还可以  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网友:
我原来也有台这样的显示器,我是一直通电在用,时间长了后黑影就小了,一直用了三个来月就没了,就是时间长点,没有任何危险

网友:
屏灰尘多是应该用水冲洗干净的!。

网友:
那要看你住在那兒了,如果是山區,放在門口3-4天.如果住在沿海地區,放在冰箱的冷藏庫6,7天看看--不是冷凍庫.

网友:
先接一盘清水,然后把显示器拆开,把那几层膜都拿出来,(记着取的时候捏着角,不然的话会留下痕迹的)把那些膜放在水里抖一下,拿出来用夹子夹着挂起来晾干,最后装上去就OK了,试试吧,这是我用的方法,呵呵

网友:
呵呵   基本上是很难修复了
  屏里为什么进水啊??我估计是客户用湿毛巾檫屏所导致的,是少部分水进入屏里面去了,一般没得修了。。
  我想没几个维修人接到这样的机器还帮客户拆屏弄干净,要是万一搞的比原来的更大又或者是黑点变到屏中间去,所以这样的问题直接不理了,得不偿失,又赚不到钱,故障又有风险,谁愿意接这事啊??

网友:
框胶都已经腐蚀,很难再复原了。楼主可不可以照张没有闪光灯的图片送我?先谢了

网友:
这个图片也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我的和这个故障一样。就是客户喝水的时候呛到。把水喷在了屏上。然后就是这样了。这个机器客户只买了几天。发维修站说要换屏。要900多。。。。。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晕死,那里是进水哟,屏坏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这个屏的液晶面板肯定是坏了,
绝对不是因为背光或屏的夹层还存有液体的原因。
不管是压伤,自然损坏,还是进水搞成这样子的都没得救了,
免得折腾,丢掉算了。

打击你了!

网友:
是屏内漏液吧,这个好像不太好修,我以前也有一台,放一段时间居然黑圆变小了

网友:
不太像是进水,是液晶坏了,以前讨论过,修不好只能换新屏了

网友:
有这样的事,不好办

网友:
屏内漏液了,修不了了

网友:
看样是不行了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不是把水擦干净那简单,屏上的像素进水击穿坏了,无法修复了

网友A:
看完全部回帖感觉很搞笑!干嘛这么多人怀疑不是进水造成的呢?难道你跟医生说:冲凉水感冒了,医生总不会还认为你是热伤风吧?可笑!!!希望大家回帖都要担一份责任!不要为了某种利益而误导他人!可能我言重了!别怪!!!这个是典型的进水故障,(认为不是的可以做实验)水积把背光挡住了所以发黑!跟漏液很像的!(漏液也是把背光挡了)最保险的处理方法在4楼!!!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上意见。这个确定是屏进水所导致的故障。我自己就有一台戴尔的进水了后来用了20多天就好了。这台就客户喝水喷在屏上面所出的故障。

网友:
喷水配挂啦
赶紧拆开看看吧
屏拆开就那么几张东西 清晰一下   看看有救没救

网友:
吹干晾晒可否?

网友:
看完全部回帖感觉很搞笑!干嘛这么多人怀疑不是进水造成的呢?难道你跟医生说:冲凉水感冒了,医生总不会还认为你是热伤风吧?可笑!!!希望大家回帖都要担一份责任!不要为了某种利益而误导他人!可能我言重了!别 ...
引用 网友A:

论坛就是需要不同的声音,欢迎大家热烈讨论!
其实你仔细看看图片就知道,如果我没看错,他的这个屏进水液晶腐蚀了液晶面板,就是水已经腐蚀了那2层玻璃之间的液晶体,这个还是比较好判断的,首先不通电可以看见黑圈,再就是通电后不仅有黑圈,还有不规则的县和花斑,这个就不是背光被水挡住那么简单了。
欢迎继续讨论!如有不对,请指出,我会虚心学习的,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这种现想我也遇到一个,我们电脑市场内部有一家收了一个这样的屏,整机才50元,我明天一问就知道这种显现好没有

网友:
晕大我有个客户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哪是进水撒 已经报废了多

网友:
看完全部回帖感觉很搞笑!干嘛这么多人怀疑不是进水造成的呢?难道你跟医生说:冲凉水感冒了,医生总不会还认为你是热伤风吧?可笑!!!希望大家回帖都要担一份责任!不要为了某种利益而误导他人!可能我言重了!别 ...
引用 网友A:

(认为不是的可以做实验)水积把背光挡住了所以发黑!

你这个说法是在误导新手,面板跟背光之间就算是有水也不会阻止背光而形成这么大的黑色大的斑。
水是透明的,笔记本液晶屏进水在没有出现腐朽之前是不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液晶显示器修多了 看的就多了,其实这就是进水后 把屏腐蚀了而使内部液晶格之间互相漏液了 所以这屏修不了   但可不是什么水把背光挡住了 这种说明才是一种误导。。。

网友:
前天刚看了一个,也是这个,还把水弄到屏上了,客户非让我拆看看看,结果拆了一看不知道式水浸到屏里了还是怎么的,黑点在屏的里面,根本不是擦擦背光的事,不过我挺奇怪的,谁是怎么进玻璃里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