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都有哪些芯片啊?

楼主(2009-12-08):
本人菜鸟一个,看板子上IC很多 ,且不知其名,麻烦各位告知小弟笔记本主板上都有哪些IC,其大概功能作用。谢谢

网友:
一般是三大ic,cpu、nb、sb。还想知道别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大修 你真厉害

斯比   牛鼻    哈哈

IO呢?  网卡呢? 声卡呢?

网友:
哈哈 知道几大主芯片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解答一下   各个元件的相应功能

网友:
CPU=心脏    NB=右脑    SB=左脑    这三个东东是起什么作用的,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芯片这我都知道啊,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功能需要专用芯片有哪些呢?

网友:
其它的就是一些网卡,声卡之类的芯片了。

网友:
BQ。NQ。网卡。声卡。显卡。开机芯片。电源IC。主(分)供电芯片。晶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