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发热砖做BGA有什么意见?

楼主(2009-12-08):
大家对于发热砖做BGA有什么意见。大家说说吧?

网友:
只用发热砖? 不会吧。

网友:
我说的还有其它的。包括做BGA的温控仪的我说是。用加热砖做预热台可以不。

网友:
大部分的机器都是用的红外砖做下加热的。

网友:
听说陶瓷红外砖不好控制温度不准,不知道加热管行不行.那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
我也正在准备个预热台。因为自己做的东东。可以对应自已的喜好。大小都可以的。我在淘宝上也和人家说了。他说用这种发热砖就是红外的。

网友:
温度不好控制,断电后温度还有一段时间在上升,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