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过底

楼主(2009-12-08):
CPU电压过低才0。9V ISL6565 HIP6602BCB以换 请问应该从哪里修起 和北桥关系大不?

网友:
1.VID排阻測量一下
2.cpu座用檢測燈看看是否虛焊

网友:
测VID组合  ,  看是电源IC部分还是组合不正常 . .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老假负载,电压0.9是正常的
如果上CPU都是0.9
先检查一下VCORE芯片的EN脚,VID信号

网友:
你测的0.9V如果是478的板上假负载测到的,说明你的板能支持赛扬D

网友:
vrm10.0标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是478的针的 应该不存在空焊

网友:
0.9V一般是好的  你上U看一下  是多少电压
再有你的U是多大的啊是否可以上这个主板啊
把主板的信息说的全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项数据出来了 大家帮看下 上U和假负载都是一样的 0。9V  865的主板  VCORE芯片为ISL6565ACB  PG为3。8V VID4 0V VID3-VID0为3。3V EN为1。8V 这个芯片的19脚接一个0欧电阻接地 VID4上负载接地 迷糊了

网友:
实在不行,参考VID信号,强行改改看看。

网友:
最好就是查一下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只要有一路的供电不正常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