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VM的时钟是集成在北桥的吗?

楼主(2009-12-08):
因为加焊了北桥;;搞的时钟也不亮了···板子上没有看到时钟芯片··请问是不是时钟集成在桥里面了··
华硕
芯片

网友:
NVIDA芯片的是有的是集成在北桥的.

网友:
单桥的 在桥里
双桥的 在南桥里

网友:
不能 完全这样说, 除了 CPU和PCI-E 是由北桥 发出的, 剩下的都是由南桥发出的
如果是一个桥 那就不用说,那肯定在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