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故障

楼主(2009-12-08):
开机无显 偶尔性正常后进入系统就一直正常 不会死机重启蓝屏等故障。
在待机后就无法唤醒,重启后就黑屏(偶尔性正常显示)bios已经放电,内存条也已经更换,故障依旧。

网友:
北桥有问题,更换6100!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业余了吧,这款机器没独立显卡,是集成在北桥6100中的!

网友:
多谢,人生道路冲刺。
可能是北桥虚焊,明天吹吹试下。

网友:
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子。。第一感觉就像是哪个地方虚焊。。从这思路走。。应该错不了。。

网友:
压压北桥先

网友:
加焊下NB基本上能OK。。NV心片的通病,,,和V3000系列的一样,其实只要用到NV心片61XX系列的,基本上都这样,(在台机主板也修过好多了)

网友:
6100的问题,我刚刚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