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装完系统,D盘提示未格式化,其它盘没问题!

楼主(2009-12-08):
急求恢复软件,数据很重要!!只是D盘有问题!!

网友:
这是的D盘的分区表损坏了
可以用winhex手工恢复,

如果数据很重要的话,千万不要用那些垃圾的恢复软件乱扫、

网友:
winhex网上有教程,一般人是玩不会的,

我也是刚刚接触,

最好还是送专业的地方  给师傅们弄

网友:
DBR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如果是FAT32的话你看看6扇区有没有坏 不坏的话可以复制到0扇区就好了 NTFS是最后的扇区是0扇区的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