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液晶显示器CLAA170EA 程序

楼主(2009-12-08):
求HP液晶显示器CLAA170EA   BIOS程序  有的哥哥姐姐发一个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你是要通用程序点这个CLAA170EA 屏呢,还是要源程序点,但你又没给HP液晶显示器的型号,就算有也给不了你呀

网友:
哥哥 是HP1730  我要驱动板BIOS  型号是CLAA170EA   03    有的发个
原程序和通用都发个我好吗?

网友:
HP1730,液晶屏型号CLAA170EA  03       文件大小128K

网友:
在说一句  HP1730   液晶屏型号CLAA170EA  03     MCU型号ATMEL  AT49LV001NT
前面没说清楚 有的哥哥姐姐发一个给小弟  小弟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