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08):
如题,开机打在拍照档位,取景框无需要拍的景色,黑屏,按下快门键,能听到平常拍照的声音,同时闪光灯也会闪。。。
黑屏

网友:
照楼主所说。99% CCD坏。1%快门排线坏。开机状态下观察镜头内快门是否打开,对光是否有光圈变化/
快门打开并光圈有感光变化。CCD坏。反之快门排线坏/

网友:
楼主所说的黑屏是没有任何显示是吗,是的话先检查一下显示部分是否断线或不良。如果能显示如电池、菜单等信息,则为 CCD问题。

网友:
看看快门闭合吗、如果快门闭合正常的话,就是CCD坏了,F401可以到售后免费更换CCD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