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今晚无聊翻看了一下硬盘里的垃圾堆

楼主(2009-12-08):
今晚无聊翻看了一下硬盘里的垃圾堆,好久没去“清理”(应该说有两年没去管过它们了)。。。随便丢两个出来看看反应如何,可怜我的250G啊。。。

===============================================
学修板卡 维修经验。
此板是一同行送来,一开始是档D3  14(我用的四位卡),大概查了下直觉告诉是南桥坏,同行说那就修好另一张科脑吧,15分钟后科脑OK,这板子就25卖我了。。。

进入正题:
放了几天后,突然有空,拿来出“研究”,刷BIOS ,换IO都不行,刚好有时间,好久没打阻值玩了,心血来潮,两边排阻一脚一脚的打,发现RN26的第8PIN阻值大了400多欧,上电测电压也是没电压,其它RN都有1.25V的上拉电压,于是我把它与7PIN短接,测试还是档D3 14,还原7、8PIN的短接.这下郁闷了,再换时钟IC,结果相信各位看官都猜到结果了,结果就是无果 。。。当然,COM口IC一早就拆了,这时刚好下班,于是乎又扔那了
三天后,无意中又翻了出来,直接拆了个废板的DB,手工植珠花了13分钟,做上去前后20分钟,冷却,上电,跑E1,插内存一路狂奔到75,关机,上硬盘,键盘,新问题又来了挡C7,而且长点PS-ON无法关机,只得关掉我给ATX的改装的开关,再开系统了,以为没事,在测试所有接口的,发现没找到声卡,测量之下发现声卡芯片坏了,因为没有同型号,拆来扔了。再测还是第一次开机正常,不管是重启还是点复位都档C7,刚好这时接台本本,所以又扔一边了。。。直到今天下午出板子的时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片板子,于是等客户走后又拿起来玩。请教心在飞翔、月饼。。。他们的意思都在键盘控制器,建议检查键盘的供电、时钟、数据刚好月饼兄今天修到一片C7是IO的时钟不正常,我量了我的板子正常的。思来想去,只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缭绕(为什么第一次开机都正常,重启或复位就档C7了呢),想着想着直觉告诉我会不会是时钟频率偏移了呢,刚好那个时钟IC又是给我换过的(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把拆下来的芯片放在850风枪上,一段时间会清理一次)顺手拿起原时钟IC换上去,测试几次都不档C7了。。。改天在订个声卡芯片装上,这片板子才算维修结束
大家不要笑我还修这么老的板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09-11-03。。。ASUS-P5GZ-MX
故障现象:同行送来整机是插上小4PIN闪一下就灭,初步判断为VCORE部分有短路存在
维修思路:拆板,量了一下上下管,均无短路,插自己的ATX,上电OK。。。告诉他说电源坏了,他拿了个新电源装机,告诉我还是不行。我一看,发现是跑D4掉电,拔插内存还是一样、再拆板,无意中摸到一下CPU,很汤手。测了一下VCORE,发现到了1.9V-2V左右,明显高了许多。再插我的电源,VCORE为1.65V,跑码正常。。。这算是找到病根了,此板电源IC用的是BD-8J+AP-,等同于RT8800+RT9605,看了一下PDF,发现VID走向如图

参照RT8800 PDF文档的第八页VID与VCORE值的排列,直接把RT9401的7、8脚短接并飞线接地,再插上他的新电源与CPU,测得VCORE为1.65V,这时跑码正常了,维修结束。。。

09-11-04。。。ONDA-N73V主板:
故障现象:同行送过来时是跑到25重启C1,反复25-C1.
维修思路:跑25首先怀疑BIOS,声、网等外设,想刷BIOS,发现是25X80芯片,我的80B不支持,随便测了外设基本正常。想到以前遇到过在XP滚动条重启的,那是775CPU的触点问题,所以换上自己的U,跑码到7F,用橡皮擦客户U,上电测试OK

09-11-16.。。。EPOX  EP-8rda3+
故障现象:同行送来时跑C1,
维修过程:测内存工作条件全都具备。无意中碰到一下声卡旁边的PCB,有发现烫手。拆了后过了C1跑25不显。于是乎刷BIOS,刷完还是25,这时又无意中摸到一下声卡的焊盘,2B显了,一路跑到7F,按F1,直奔96  FF。到了这里不用说啦,找声卡芯片装上去喽,但是没有CMI9739A,找了个遍,元件盒里只有个CMI9761A,查了一下PDF,相似,装上再说。。。 不用再说下去了吧,用膝盖都能想到结果是OK后收钱啦。。。

09-11-25……ECS 661FX-M7
故障现象:不跑码
维修过程:对于ECS的板子不跑码我一般采用三步曲    1、U座仔细观察   2、把BIOS底座扔掉同时顺便抒BIOS资料刷写再直接焊在主板上、3、换IT8705F。。。亮了,我有个习惯,就是修每一片板子都会把板子上所有接口都测试一遍,当测LPT口时发现不能用,测对地值都是1.4K。跑线。。。跑到南桥附近,郁闷了下了张IT8705F的PDF,发现LPT信号有到IO的,如图

这条线如图

在板上的IO旁边找到这四个220排阻,一测之下,发现都无穷大了,找来废板、、、NND,竟然一个220也没有,于是只能拆四个330装上去,再测LPT接口对地值596为正常了,上电用并口液晶编程器测试OK。。。此板修复。。。

=======================================================

K7 power on sequence.rar

566.92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富士康945M03-HW-SCH-071306 主板.pdf

1.1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有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垃圾也是宝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谢谢   与狼共舞的羊    的监督

欢迎大家监督,不管是谁发出已过时或是发过的资料,提醒一下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同时给予举报者加分鼓励

会员  与狼共舞的羊   请查收加分

网友:
经验永远是不会觉得多的

网友:
往往没配件了才会想到还有堆垃圾可以找

学修板卡 -10 请看清楚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我是个修主板新手,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