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短路怎末修

楼主(2009-12-08):
新天下8600GT128M
开机就偏蓝色,,,
三基色短路怎末修

网友:
从三基色接口如手,往GPU方向查,跑线路当中看看有没有坏的元件(电阻,电容,电感),如果都没坏,那就是GPU坏了

网友:
看下有掉电容电感没,就你说的短路这样9成是主芯挂了.

网友:
RGB到GPU没几个元件,都断开还是短路就是GPU坏了

网友:
我遇到的要么是掉件的  要么是GPU坏的
还有一些是DVI正常 但VGA偏色的 飞线好的

网友:
偏浅蓝是缺红色,偏深蓝是缺红和绿
请楼主查清楚,如果是R G B 同时对地短可以肯定GPU内部DAC损坏

网友:
请测量准确些,上传下结果
三基色都短路吗?
把红绿蓝的  对地都分别打下2极管 压降值 ,正常为0.070-0.085 (三色基本相同,偏值很小)
如果没发现异常 ,则  断开其相连的对地电阻,再测量
如果 有偏低的,很有可能核心损坏
如有无穷大的,则先加焊,还不行 核心问题

网友(2010-01-11):
多谢啦。。。。是主芯片坏啦。。。
重换拉BGA芯片。。。就可以拉。。。。
AMD的显卡坏的真多。。。。。

网友:
不错吗 ! 这种问题出现几率很多都是GPU问题

网友(2010-03-25):
           有张昂达7300GT 是GPU问题的了,DVI正常,VGA口就拼蓝了,我在DVI那飞蓝基色过来 上机变白蓝,没之前那么蓝... 后来把VGA那三基色的电感电容什么都搞掉了,DVI三基色相连的电感也搞掉了, 红蓝绿色都飞上去 上机也是一样 白蓝.......  请问你是怎么飞的,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