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系列 安装360后杀毒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2-08):
近日新买了台联想扬天系列的电脑,前两天下了个360杀毒,后经常出现windows滚动条那进不了系统.以安全模式进入时,能正常进入系统,判断应该是软件问题,或者中毒(中毒基本可以排除,因为还是新机,系统也是自己手把手装的)然后把近两天下的软件逐一卸载,最后确定是360杀毒引起,另一台组装机也一直有装360杀毒却没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360杀毒与联想自带的隐藏分区冲突所致.

网友:
一般是某些程序没办法启动卡在进度条了,用最后一次配置看行不行,不行做下系统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360与系统冲突吧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个其它的杀毒软件试试,把NOD32装一个,如果没问题的话,说明有冲突!

网友:
360这个软件有问题。。有时候我用它给客户打了漏洞 就进不到系统了。。。

网友:
同意5楼,我也是联想的代理,这问题确实有。360杀毒最好不要装联想扬天。
还有就是,出厂时的扬天机如果是DOS系统,那么你如果装好WindowsXP后,又装闪电恢复,
也会出现进不了系统的现象。

网友:
另外关闭不用的IDE通道。可以减少检测的 时间、。网上有那种批处理

网友(2010-01-14):
应该是驱动冲突了

网友:
360的问题,软件冲突。

网友:
重做个系统吧,或换个杀毒吧

网友:
说一大堆废话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