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急先锋显示器一机三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9-12-08):
今日接修一台17纯平CRT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是可听见继电器哒、哒的响,且伴有高压时有时无的声音。
            检修过程:从现象看。应是电源存在负载短路现象。开机测量开关电源主输出电压在25-35V之间跳变,二次电源电压也在跳变。说明确实存在负载短路情况,断电,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一次电源主输出、二次电源输出端对地阻值均正常,测二次电源开关管的阻值也正常,测量一次电源的各次级输出对地阻值也正常。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差所致,于是开始着手修开关电源,先后代换了UC3842的供电滤波电容、开关管、UC3842、反馈供电电阻、开关管S级对地电阻,故障依旧,300V大滤波电容也质量良好。既然电源无问题,转而又开始检查开关电源的主输出负载了,考虑到可听见高压,行输出级应该没问题,二次电源开关管软击穿的几率较大,于是代换该管,哒哒声消失。
    测量一次开关电源的输出为35V,二次电源输出电压为185V。看显示屏仍无图像出现,转而考虑显像管的五大发光条件是否具备,测量栅极电压为-180V,12V为8V。显然这两个电压异常,找二者同时异常的原因,应是G1极电压产生的正压路线的控制管损坏导致12V正压不能与负压中和造成G1极负压太高,才出现黑屏。测量控制管,正常。接着检查12V,应该是12V太低,导致控制管截止。下面检查12V低的原因,考虑到本机一次电源的各路输出的电压都低,试调开关电源的稳压调阻,将主输出有35V调高到一般电压42V,于是8V也就升高到11V,电源指示灯也亮了。显示屏上有了清晰的图像。
     仔细观察图像。发现图像的两侧边沿不直,无论怎样调整哪怕是进入工厂模式都无法调好,于是拆下外存储块,用编程器重写了数据,故障排除。

网友:
LZ写的很好,维修的电路也很清晰,明了。但我想问下LZ,此显示器修好之后收了多少钱?感觉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啊,呵呵

网友(2010-01-20):
以后我都不修CRT了,累够也得不到几个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