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修了7300LE

楼主(2009-12-08):
今晚修了一片7300LE 128M 64BIT GDDR3的显卡.
故障:花屏
检查供电都正常
MATS的测试结果为FBA 56-59出错
加焊GPU后测试的结果还是FBA 56-59出错.
显存只有两个.
排列如下:

                                        A显存
               GPU
                                        B显存

根据经验

                          A(FBA 0-31)
         GPU
                                      B(FBA 32-63)

应该为B显存有问题.
更换B显存后测试通过.故障解决.
进系统运行测试通过.

网友:
车下大炮先,嘻嘻...个人看你这卡在1个月左右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存坏,应该能用得住,GPU不空就没事

网友:
厉害啊,我手里也有个七彩虹7300,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恭喜楼主显卡修好

网友:
做这种BGA封装的显存不用BGA台能做的下来不?

网友:
BGA显存的。用850的就可以做了

网友:
这种显存 在这种卡子上  还没遇到  坏的
一般 不容易坏的,像这种只有 几个bit  位 报错的  很可能是核心虚焊

有可能显存没坏  只不过 pad  脱层了
一般是受外力  和灰尘所致

你可以把原来的  显存植好珠子  装上去试下

网友:
讲句不好听的,可能一个吹头发的吹风筒都可以做这个显存

网友:
显卡不易修,修了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按你这样说。
那不是买了块新显卡坏了的话。也不用保修了。保修了也容易坏。
就得重新再买一块了。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我这都没东西值球,只能加焊在加焊了

网友:
显卡不易修是说修好了挨不过3个月就会死灰复燃。

而且这种型号的二手卡也非常便宜,在我们这里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不过我有空了一定要学学怎么修它

“显卡修好了:》》我在昆山城北这边,你可以拿到我这修下看看,破你这个神话,呵呵”

网友:
显卡不易修,修了也很容易出问题
引用 网友A:

外界人士都这样讲,其实否然

网友:
有时真的是会遇见少数的一些加焊GPU后过2-3个月后还会GPU空焊的。
重新加焊又能好的。不过过2-3个月可能还会空焊的。散热问题已经处理。使用的时候温度50-60度正常的。
是不是只能重装GPU才能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时真的是会遇见少数的一些加焊GPU后过2-3个月后还会GPU空焊的。
重新加焊又能好的。不过过2-3个月可能还会空焊的。散热问题已经处理。使用的时候温度50-60度正常的。
是不是只能重装GPU才能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个问 ...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到位,或者 过度氧化,或者pad 脱层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七彩虹7300.恭喜楼主修好

网友:
我这里修的卡三个月内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加焊的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斑竹分析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