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12-08):
我的一块液晶驱动板空载时5V12V正常 接上驱动板12V就变13V  不接屏和按键板这样 接了也是这样 按键板绿灯常亮 屏黑屏

网友:
电源板的输出是正常的,可能是你的驱动板坏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驱动板坏 重点测试下驱动板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