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编程器刷BIOS有问题求解答!

楼主(2009-12-08):
接到一块主板,查出是BIOS 问题但是没编程器,于是放到其它主板上去刷BIOS 于是下载本机刷BIOS程序amiflash但是本人不知道怎么操作,一打开程序就提示chipset isn't available! 求网友解答怎么刷BIOS 最好有教程!本人在此谢谢了!

网友:
要找相同的主板 才可以刷
不一样的主板。会提示错误。

网友:
没有一样的板就多找几块板子试试,热插拔就这样

网友:
最好选杂牌板来热插拔刷

网友:
最好找一块BIOS块一样的机器来刷,这样不容易出错,下载BIOS程序,进入DOS,然后用镊子把原BIOS块取下来,插入要刷新的BIOS,运用刷新程序刷新

网友:
相同的主板加热插拨,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有的主板上有bios写保护的

网友:
也不一定要相同的板子才能刷,
只要BIOS资料与所刷BIOS硬件容量一样,就算刷不了,
加参数就可以了啊。强刷肯定得行,

网友:
谢谢了本人认为还是用编程器好些!

网友:
你不是说没有编程器吗?以后还要维修的话就得买个。。

网友:
这个问题是 BIOS写保护,主板不同,BIOS不同照样刷,LZ用的应该是FLASH848。EXE,,,关闭写保护就可以了,一般主办上有开关或跳线,有的是在BIOS设置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