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

楼主(2009-12-0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富士通的旋转屏的带指纹识别。一开机就出现一把小锁样的符号,开不了机,不知道改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先谢啦?

网友:
最好贴个图吧,看看长什么样的锁

网友:
楼主上个图吧。无图无真相。。这样也帮不了你的

网友:
硬盘上锁了     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不是硬盘锁就是bios超级用户密码锁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主板锁,因为我把硬盘下了在开机还是有锁,屏也不亮,没有修过这类机,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