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笔记本屏改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08):
各位师傅
怎么把笔记本屏改成液晶显示器

我这有几个三星的14.1的笔记本废屏,是是被压了  现在想改成液晶显示器自己用
但是问题来了
我知道要加通用驱动板 在加个高压板
但是我把资料刷好后   才发现液晶显示器的屏线和笔记本不一样  液晶上的供电 对笔记本式地
晕死
不是要我一根一根的连起来吧   那不累死了
谁告诉我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买点笔记本屏的通用板吧!

网友:
笔记本屏的很多屏线接口和台机屏线接口是反的,陪伴时告诉别人你的是笔记本屏别人会给你正确的屏线的

网友:
浪子兄你用的是什么输入法哦    陪伴时告诉别人  配板时告诉买板子的人     上次那个贴里面我还说你说话很专业的  这样让LZ看迷惑了    版主=专业

网友:
有现成的屏线,不过你要说出正确的屏号。

网友:
各种屏线都是现成的,只要提供准确的屏号就行了。

网友(2010-03-15):
我也想改一台,请问在哪里看屏号呀

网友:
屏的型号一般在屏背面,大多数在右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