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主板装VISTA几分钟就档机,XP怎么都是好的,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09-12-08):
这个主板我修了好长时间,换过BIOS北桥,南桥,CPU,内存,时钟芯片,电源管理芯片,还是没有好,排除外设问题,HDD都是好!的确定是主板问题,主板的PCI总线量没有问题,不知道该量哪里了?不知道是不是传说的铁板!呵呵!!
各位老大我想说的是,我现在是在生产笔记本的公司上班,批量生产中的一块不良板,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而且主板是支持VISTA系统的!就是不知道这种档机该量主板那些信号~~
还有我有快不过内存的主板,北桥,南桥,显卡,CPU座,时钟,晶振换过原样,PCI总线量过正常,电压信号都正常,主板不缺件,多件,PCB板可能有问题,就是不知道该量哪里?量那些信号?

网友:
直接装windos7

网友:
XP一切正常的话我一般认为这个机器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VISTA系统的事。
还有,楼主下次再发帖子时最好写明机器的型号,芯片组之类的。方便大家帮你判断。
不然我们对你的机器一无所知,如果它是855之流的话,不能装VISTA我反倒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如果能正常安装xp操作系统,那主板应该没问题,看看是不是vista的原因那

网友:
我想说的是,我现在是在生产笔记本的公司上班,我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而且主板是支持VISTA系统的!就是不知道这种档机该量主板那些信号~~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引起的。先升一下bios试试。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感觉能装XP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版装的,最好用原版安装版试试,还有是在哪一步挡的,要挡在安装设备,可以进BIOS把能禁的设备都禁了试试还挡不挡。还有可以刷下BIOS试下,或换个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