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修越坏,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12-08):
接修一台联想15寸LCD,拿过来只要接一跟线,但是线的接头没有了,量不出哪跟是行哪跟是场线了,我试了一般的接法不行,我然后就一跟一跟试,结果搞的屏幕成白色光了,但是任然可以显示无信号输入。
请问成白色的光光是什么问题呀,一般都是黑的,现在的情况就象测灯管一样白。会不会把屏给弄坏了?
联想
无信号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输入说明屏是好的,不用担心,估计是MCU的程序被你接来接去的时候数据有了变化,先接好线再恢复个出厂值试试

网友:
13H 14V 液晶上面的这两条线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
什么型号?RGB 3色好分别,对地都75欧,H、V有反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
自己动手能力差的话就送修吧,如果想学东西舍出去一块屏,找资料回来干

网友:
中就中
兄弟找到了连接反向的二极管,接上去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郁闷死了,接一般的,黄线跟白线也不行。会不会是驱动版的问题呢?,怎么试也试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