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的主板开机C1--C2--C3--到90就报警,内存不过

楼主(2009-12-08):
V星845的主板开机C1--C2--C3--到90就报警 不停的响,内存不过,量了内存供电1.3V   3.3V  2.56V
请大师们解答一下!!!!板子在修中!!

网友:
换内存,清洁内存插槽,刷BIOS,加焊MS-5,就这几种可能

网友:
LZ说明白点?内存那有可能有那么多共电呢!

网友:
查91 92脚电压和阻值

网友:
应该哪些脚是几V的

网友:
会不会你的内存不行啊?

网友:
加焊MS-5   是什么 意思??
引用 网友A:

MS-5是V星专用的复位芯片,虚焊就得加焊~

网友:
走字不完整,查一下那些限流排阻看看。

网友:
我的是MS--7的 看起来没有虚焊
内存槽已经清理了  内存也换了好几根了   就是BIOS没有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