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9-12-08):
无论什么板,如果板上主供电芯片用的是MAX1631或MAX1632,是不是可以直接判主板在待机状态下会产生3.3V和5V.如果用的是MAX1999是不是就不会产生
3.3V和5V呢.

网友:
不是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是后1999也会产生3V和5V,这要看哪块板子的设计啦

网友:
如楼上分析 这个完全取决于主板设计师的风格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