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新手求助

楼主(2009-12-08):
有二块迈拓硬盘,在BIOS里面能识别硬盘,但容量为0。用MHDD软件扫描在端口上看不上硬盘。
请问这样的硬盘是那里出问题了,能不能修复,能的话怎样修复!再此先谢过不吝指教的朋友!

网友:
固件坏了用PCI看看那个坏修那个

网友:
用MHDD是热插拔硬盘再扫的端口吗?要热插拔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