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有个问题 那个帮我分析下

楼主(2009-12-08):
我手上有个T43有个问题希望问问你们
现象是这样子的电源的 16V到了Q34的源级但是Q34的G级也有16V所以16V无法导通 强行飞了跟细线细线烧断了说明后面有短路的但是万用表测什么都是正常的
现有多半有2个地方有问题 应为控制Q34的G级是tushibaDISCHARGE 和 1901 -PWRSHUTDOWN发出的信号但是都换过 tushiba只 有一个16V供电什么供电都没其他地方更加不用说了Q34都没导通 那个有高招帮忙解决下实在不想费太多力气去搞这T43那个帮帮忙走下接近 带图
还有2个问题 还有台 T40开始是进水短线了修好了客户用了一个月后不亮了,跑码就差一步就跑5552亮了,可是就是跑不到最后一步.就跑到前一步 显卡是新换的 蓝桥和北桥也干了!BJA做的肯定没问题~显卡供电也正常 给显卡信号的电感也换了 时钟也换了.bios也换了都一样 没短线的地方那个有高招。。
还有个就是手上有5-6块联想的板子什么型号的一时忘记了,反正板子多长的是原来高档机器上用的!和宏基好像有款4930是一样的~现象是这样子的555A都跑完了可是就是不亮。屏和外接都以样不亮。还有几块一样的板子但是不是这问题修好了跑555A都亮了显卡蓝桥北桥都干了该换的也换了还是一样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问工厂的朋友他们也是不知道那个有高招
显卡

网友:
最重要的是联想的那机器那个有高招 因为都修了一个月了 一块活全都活 一块死全都死

网友:
你都修到这个地步了估计很少人能帮你咯了,我不会修笔记本但是还是要注意细节哈

网友:
楼主的T43确定后级有短路的话,用电击法呀,在公共端加电,看看那里发烫

网友:
t43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电压不过去 是因为工作条件不够,硬来 有些主板是不吃那一套的,所以还要按照时序来修,不要能随便什么故障都拿电烧,至于T40的 进过水的 现在跑55 肯定是有断线没有发现,细节很重要 ,要好好查查!

网友:
没电流表 只有示波器和电源!~

网友:
查Q34的G极控制了,查C93有无击穿

网友:
断开R145看靠近G极是否还是16V,如还是那就查R143和C93了
如果是另一端是16V再查断开R169进一步查Q51,Q78,Q79有无损坏,就那几个元件,耐心查查看

网友:
仔细研究吧 再查查吧

网友:
tb52506的SHUTDOWN动作了,还有你说只有16V那就先把3SW修出来吧

网友:
查一下那个电源关闭的信号及其控制的场管吧,如果电源关闭了,那它的G极也就16V了,如果电源关闭信号正常,则查Q51,Q79及其外围,应该故障就是这块地方.

网友:
今天运气好把T43把修好了是CPU温控坏了吧温控换了之后但是IQ的那条线阻直少了100多把IBM那个芯片换了之后正常了Q34导通了但是没3V5V妈的有把1901换了之后有3V5V了但是跑00名天去吧蓝桥干了多半就好了
还有那个差一步跑5552的那IBM今天把北桥换了个全新的结果好了呵呵
希望有人修到过联想又款和宏基好像有款4930一样的那电脑是代码都正常就是不亮的机器修好的话希望给我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把板子上基本能换的多换了 厉害

网友:
没办法我们修的板子都是被修过的!~他们修不好才送我们这

网友:
有点难度烙 在研究研究

网友:
维修要细心,建议你检查一下场效管附近的电容,电阻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维修注重细节 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