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缩屏?

楼主(2009-12-08):
今天上门帮一客户hp笔记本内部除尘。
据客户说,她的hp笔记本大概每两个月左右,她的笔记本屏幕显示就不正常一次,只要重新启动一下笔记本,就会恢复正常显示。

不正常现象为:屏幕左上方只有一个小方块显示,桌面全部图标都可见,只是缩小了桌面而已。其余屏幕都是黑屏。但仍然能正常
使用一切程序。

因为当时客户只要求做清洁工作,其他的我都没有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搞定了清洁工作,就收钱走人。

我怀疑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没有安装原版驱动而造成的吧,因为之前我给人笔记本装系统遇到过,在没有安装官方驱动情况下,
就会出现只在屏幕的左上方显示一小块桌面的。可是,如果不安装原官方驱动的话,也不应该能正常使用呀?为什么她又能正常使用
,又要隔两个月才出现不正常的显示现象呢?还有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呢?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情况,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驱动就是显卡有问题 屏有问题的机会很小

网友:
先做显卡,可能是性能不良,上次海尔的有台本,就是这样的,后来,做得显卡好的,然后不行的话,考虑下他周围有没有显存,就是这些了,屏没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小,显卡的可能性很大,我遇到过DELL1400的,屏幕成了成了6个,还能进系统,像电视墙的效果,还是同步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方面问题,东芝TE2100 6100就有类似现象。

网友:
如果一开机就是这样的话应该不是驱动的事,不过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的。屏,显卡,甚至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楼主说的不是很详细,若在BIOS里还是那种现象就不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过,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显卡和驱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因为是清灰导致的,可能是导致显卡有虚的地方了

网友:
处理这个问题  先简单 后复杂!
先把系统问题 排除  驱动 之类的
然后再 硬件  比如  屏线(几率小)显存,显卡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屏就正常了,但装就不行,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今天请教了一修本本4年的资深人士,据说,有些笔记本会有类似“电视墙”的功能,就是支持多用户同时登陆,一个方块显示一个用户的桌面。一般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估计是,因为用户用电脑的习惯,经常不小心按了某个快捷键,切换到 “电视墙”里头去了。然后,自己又不懂得如何切换回来,所以,只能重启电脑来恢复正常显示。
还有就是驱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卡驱动引起的,我上次碰到过一次!楼主可以试下打新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