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S2H 故障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8):
GA-MA78GM-S2H 故障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客户没修了)
================================================
楼主你的板正常。 高端的ATI就是这样 。不亮的灯只是因为电流小。不信你可以找片板打值,不亮的灯那些线的值都是700多。亮的是 200多
                                                    -----月饼

网友:
不是桥空焊就是U座空焊了饿·
你试试压座或是压桥·

月饼 -4 不知道打值吗!

网友: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 你的帶灯假負載不適合這主板. 之前有遇到過. 也就是說 部分灯不亮是正常的.
拿個正常板, 對照一下, 即可確認.

网友:
北桥已经加热过,但故障都是一样!难道真的是CPU座虚焊!有一半灯不亮,怪

网友:
灯座 不一定 是准确的, 建议你 量一下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座在其它主板上显示全亮,确定测试座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明白测AMD 北桥就是这个显示,已经是第二块!上次那块没有修好,也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应该不是空焊
你最好打一下阻值

网友:
上CPU ,不上内存。诊断卡跑F2 复位灯在跳,插喇叭不会报内存 加热前和加热后故障都是一样

网友:
带灯假负载的准确性和主板的品牌型号有关系,我遇到有的好板才亮几个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有没有留意是什么蕊片组的呢?

网友:
不一定了,我也有这种带灯的AM2负载,许多不亮并不一定是坏的,最好用表测阻值通不是断

网友:
不亮的灯和亮的灯都打一下值
VLDT1.2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两块GA-MA78GM.不过是美国拿回来的.也是RST跳变.CPU的电压偏低.都是很新的板.期待有解决的方法出来.

网友:
ud到nb和内存到U打下阻值

网友:
CPU座空焊,北桥空焊

网友:
u透针的话,就是BGA了吧,新手

网友:
无铅的桥吧?拆下重新做一次

网友:
楼主我也修过一个amd790的板子 也是灯灭一半 但是绝对是好的 可能是测试座不支持的原因吧

网友:
这款板的桥不好加焊的  还是从新做个吧

网友:
NVIDIA的芯片组一般要考虑重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