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E1

楼主(2009-12-08):
大家好!
  我有一杂牌845主板 ,原先是两根内存插槽外观不良,有烧毁的痕迹,现在我换了其中一个,还有一根把它取下来了,换好的这根插内存跑E1报长音,不上内存也是此现象,排阻阻值都已打过,是OK的,想请教各位帮我思考一下,接下来主要往哪方面思考!
谢谢!

网友:
我又量了阻抗,排阻上的是565,而有几根从北桥直接出来的是756,我量好板都是722多,修到的帮忙分析,这排阻上的阻抗对吗!谢谢诶!

网友:
要查供电对不对,好多插槽烧了,供电块子也坏了。还有的是CPU座子空焊,有的是BIOS

网友:
回楼上,供电都查过,1PIN1.25V,2.5V,1.25V,3.3V全都是好的,就是没跑内存!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那位哥们传个图纸看看呢!是845都行谢谢!

网友:
E1是没有抓到内存,找找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也可能吧?

网友:
查供电  压北桥  刷bios试试

网友:
接下来先刷个BIOS试试,谢谢!

网友:
查1脚REF1。25V    7脚2.5V  91 /92脚:3V  184脚 2。5/3V
三组时钟阻值对不。
如果都正常,刷BIOS看一下

网友:
根本就认为没上内存  这个比较难吧

网友:
是不是槽没换好啊,有空焊的地方

网友(2010-03-17):
槽肯定是好的,我换了BIOS也不行,想请教一下各位内存的CLK具体在哪两PIN上,用万用表量下来电压时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