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有时进系统死机 有是进PE也死机

楼主(2009-12-08):
x61 有时进系统死机 有是进PE也死机

网友:
有时蓝屏是什么故障啊  换内存都试过一样

网友:
内存问题比较可能

网友:
出现这种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比如是不是主板上有虚焊的元件?不过cpu供电不正常也有可能会这样,楼主的帖子太模糊了。旁人根本无法准确判断的

网友:
你先把 内存 硬盘 的问题 都排除 后
在把 各大供电查清楚后   在发帖
供电都查了,而且都是正常的,在 看看 南桥的吧

网友:
主板死机,还真想知道是哪些地方有问题,碰到过好几次,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网友:
显卡吧。你这个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啊?坏了可难修哦。。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网友:
主板清洗下吧 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哈哈,估计要换CPU 才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