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r13不开机3秒钟掉电呀

楼主(2009-12-09):
索尼cr13不开机3秒钟掉电
没有发现主板短路的地方呀,
无从下手了。
请高手修过这本的指点一下呀,

网友:
桥附近看一看

网友:
看那个供电的不出就查那个地方

网友:
开机过一段时间才掉电往往不是因为短路,而是有开路之类的吧,看看是不是有虚焊老化的元件。个人感觉

网友:
先测量一下 各大供电  看看 可正确, 应该是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