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修的一块主板 有个芯片样子很怪

楼主(2009-12-09):
刚开始是全板无复位 但是CPU供电 复位 PG 全部是1.6V
后来发现有一个ATI的芯片 旁边还有晶振 以为是网卡什么的 就拆下来了
结果不上电
后来客户拿走了 等不及
大家见过这个芯片吗 是IO还是显卡?? 南桥在后面 幸好拍了图
cpu
芯片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ati的视频处理芯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显卡芯片呀

网友:
是那种超小型机器里的主板。有点像笔记本的主板。有板载显卡。内存

网友:
2#正确,是电视卡的驱动芯片,或者叫视频处理芯片。请点下面链接看一下啦。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 ... &oq=ATI+THEAter

网友:
这是笔记本与台机杂交的产物.

网友:
对头显卡芯片

网友:
KTV用的吧

网友:
是显卡来的。

网友:
南桥在背面
可是奇怪的是:
1 既然是显卡 为什么要单独的晶振?不从时钟芯片分割得来?
2 为什么拆掉后就不能触发呢? 难道这芯片也参与触发?
小弟愚钝 诸兄勿怪

网友:
这是什么板?

网友:
明显是显卡啦 很多服务器板子上都有

网友(2010-01-19):
是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