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修过这种显示器? 电源板上芯片被摘了 可恶!!

楼主(2009-12-09):
接到一台这样的显示器 实在郁闷 连电也不敢通 怕烧其他东西
哪位大侠修过这种显示器? 看看这是电源板缺的什么芯片?

网友:
先用通用的板点下屏。屏OK什么都好办,

网友:
这个应该本来就是这么少零件的吧,先查下电压多少,缺哪组电压

网友:
是的,实在不行改通用电源板。

网友:
谁这么可恶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啊

网友:
用智能电源改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什么都不缺 旁边的是外接高压条吧,缺的那部分也是高压部分,不过有外接了,那里不要也可以

网友:
用通用的电源板改吧,不好找同样型号的板的

网友:
用我5L0380或5M0380改一下吧,前几天才用它修了一台长城的17吋的,电源芯片是LD7552BN ,买了两批回来都是假的,一气之下就用5M0380R把它改了,效果不错的.

网友:
请问 智能电源是什么??

谢谢各位
是有芯片的 各位没看见图上拆掉芯片的位子和其他位子颜色不一样吗?
当时拆的时候就觉得外壳很松   电源板后面还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
你可以先画出来外围电路 拿去给常用的图纸比较一下不就行了 先从原理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