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下MS-5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一般MS-5坏如何去判断好坏,在不去代换的情况下,可以象例如打一些阻值吗 或是通过示波器量一些频率来判断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都是5VSB转3VSB转不出来

有一个9VSB没有 没修出来  不知道9VSB怎么来的

貌似以前基地有人说过的  但搜索出来的帖子 我进不去

还有一个有9VSB 但3VSB还是没有

求MS-5的工作条件  求9VSB的来由

网友: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这测试芯片好坏  一般不大阻值   要查芯片的引脚定义来判断

网友:
9VSB怎么来的呢

网友:
这个9VSB电压,是由5VSB通过一个升压电容升压来得到的,如上图中27和26脚共同连的那个电容,该电容不正常会引起9VSB不正常,前提是MS-5的待机5VSB要有,还有3VSB是由MS5控制一个8脚场管而得到的,如该场管有问题3VSB就出不来

网友:
ms-5是分几个模块的,一模块坏并不能引起另一模块坏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 量 9V升压的 那个耦合电容 ,两端会有一个波形,也可以判断MS-5的好坏

网友:
查引脚定义...知道了其中几个引脚的具体功能就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2010-04-01):
这个9VSB电压,是由5VSB通过一个升压电容升压来得到的,如上图中27和26脚共同连的那个电容,该电容不正常会引起9VSB不正常,前提是MS-5的待机5VSB要有,还有3VSB是由MS5控制一个8脚场管而得到的,如该场管有问题3VSB ...
引用 网友A:

正遇到MS 5的3.3VSB问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