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本本开机锁,不知最佳方法

楼主(2009-12-09):
型号为PC8NW6-KNE4HBABO      BIOS上贴FREEZA-V纸片  型号为M50FW040N1   如果要刷BIOS的话,请赐教一份 apple_li@126.com

网友:
不用刷了,修过几年的笔记本也没见哪台机的密码是放在bios的。

网友:
对哦  一般是放在密码芯片里

网友:
怎么会放在BIOS里呢  看看用算号软件行不

网友:
不用刷了,修过几年的笔记本也没见哪台机的密码是放在bios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修过COMAQ  M700开机超级密码就是放在BIOS里面啊

网友:
笔记本大多有自己的密码芯片的  很少有在BIOSl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