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8712F-S(KXS)用8712F-A(IXS)换修好一块主板

楼主(2009-12-09):
我前两天维修到一块翔升G31的主板,一测不显,复位没,各种供电电压正常,就用手摸芯片,摸到IO时发烫。就确定IO坏,IO是8712F-S(KXS)可我手上没这种IO。客户急要这块板子,没办法。只找出8712F-A(IXS)用上去,也没抱很大希望,换上去能开机,也能跑码了,我好高兴,进系统什么都正常了。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KXS的I/O要少见一些,IXS的就多,不知道其它的板可以可以换

网友:
复位没  是复位灯常亮,还是就不亮丫

孤帆远影 -4 胡乱回复!!!

网友:
你这样换,没有出现死机的现象吗?

网友:
没有,我也很奇怪。还用的好好的。

网友:
复位没是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2010-03-25):
试过有些板可以代换,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