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片Gateway P-6860FX主板,现总结一下。

楼主(2009-12-09):
Gateway P-6860FX 用的是965芯片组,
NVIDIA 8800 GTS w/ 512mb RAM显卡(G92-700-A2),有8只显存,正反面各4只。

如图1,图2.

第一次修这个主板,电源接口小板以及开关小板没找到。

搞第1片板时,接了19V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01A,测主板上有三个接口有3.3V,但一一接地都没有反应,以为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开关。
因为做业务的MM催得急,就先把这片放一边。

接着搞第2片板,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2A,把充电口旁边那小小接口(图3)的3.3V接地,电流马上跳到0.83A。(靠,原来前面那块板是坏的)
上U,上内存,接外接开机有显了,再进系统跑3D,一点事没有。哈,这片不用修。

反回来搞前面那个板,接电还是0.01A,测3.3V和5V电源都没有出来,再测51120的各脚电压与好板比较,发现29脚与12脚(如图4,EN1,EN2)没有电压,而好板有3.25V,经查这个电压是从WPC8763LA来的。因为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便百度了一下,资料没找到但发现有一个帖子说:DELL 1526 无待机电流,不触发,用的也是这个WPC8763LA,但故障却是BIOS造成的。正好手边还有板,就拆了一个BIOS芯片(图5)过来换上,接电待机电流马上0.02A,经测此板也OK了。

第3片板接电有待机,能显示,但过了LOGO后就报错,能进BIOS,但不让进系统。某看不懂英文,不知道报啥错,但想刚才还有个BIOS坏的,现在这板连系统都未引导就报错,会不会也是BIOS问题?换完后开机,进系统能跑3D了,又O了一块。

第4和第5片不用修,都是好的。

第6片在接电时电流直飙5A,吓了一跳。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显卡供电那块的19V无极性滤波电容有短路。因为没时间一个个拆,就把电流限在0.5A,然后用手摸。把发热的那个换掉,再开机,此板也O了。

第7片经目测板有几处轻微腐蚀,一一清理加焊后开机正常。

第8片是好的。

第9有花屏,但是能进系统,而且屏是一列列的点样花纹,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是显存问题。用手压光驱接口边上那只显存有反应(图6),压得适当时屏就不花了。于是拉热风枪过来,调到350度,在显存边上加焊油,直接就这样加热,一边吹一边用小针轻压显存直到它完全能动了,这机总共有8只显存,我打算吹两只就试一下,结果吹第一次就OK了,就是刚才压的那个地方底下两个显存其中一个虚了。(图7中被朔料片档住了)

第10片也是花屏,也能进系统,但是压显存没有反应。时间紧就不管那么多了,先加热显存再说,8只显存都加热后故障依旧。没办法,只有换了。在料板拆了4只显存,一一植好锡珠。8只显存换哪只先咧?想了想,刚才那板是光驱接口边上显存虚焊,说明那地方比其它几个显存位置更易坏,就从那里开始换起,换了显卡芯片与光驱接口之间的两只,接电一试,花点少了一半,说明换对了但还有坏的,再把底下两只拆开,好家伙,其中一只显存的焊脚都掉了三行了,好在掉的不是主板的焊点,啊米拖佛。换上后接电测试,又OK了。

第11片接电开机进系统没发现问题,心里暗喜,再测完这片就能结束了(共14片板其中有两片被磨烂不能维修,还有一片变形很厉害,北桥底下掉小半焊点,也没有维修价值。)。跑着3D就去喝茶,结果回来一看,TMD花着屏死机了,手上刚好有一块植好珠的8800显卡(G92-700-A2),先换显卡吧。换完后一跑3D,还是花屏死机。也到时间下班了,先跑路了。

明天再换显存试试。大家觉得有可能是其它问题造成的也可以说来参考一下。

明天看有没有时间把BIOS上传上来,就这样先。

网友:
请教一下,BIOS坏不触发是不是因为,
EC的软体保存在BIOS里,BIOS损坏造成了EC工作不正常导致的无待机电压,不触发?

网友:
也许是吧,对于这些理论知识,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真高。。。。是个种子。。。维修种子。。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维修   活那么多??

网友:
楼主难道是传说中的修复二手买卖的?

网友:
怎么一下子有那么多的相同的板片维修呢?

网友:
花屏死机?那显卡和显存机会最大了,如果不是那还真有的查!楼主修好第十一片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小弟真是佩服你啊,向你学习

网友:
厉害 楼主怎么又这么多相同的板子修

网友:
不是一般厉害 ,那是相当厉害

网友:
只要参与触发的BIOS,如果BIOS心片和资料,其中一个出问题,就会出现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这是因为待机时,EC就在和BIOS交换数据,如不正常,就不动作

网友:
楼主效率真高

网友:
GATEWAY的板子有点怪啊,哈哈有的板子你做BGA看看,哈哈,做过了要重新烧ID,不知道外面做需不需要烧IC就不知道了,如果EC内集成BIOS 的ROM换也不是 随意换的,

网友:
应该是厂家二级维修的

网友:
在待机下只要BIOS有供电,一般情况下开机的EC程序就在BIOS芯片里,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吗

网友:
如果花屏,该如何判断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一般看一下电路框图,BIOS芯片和EC芯片相连的话,都是参与机器开机的!

网友:
如何判断是显存的问题呢?前面楼主判断是显存,为什么最后一块想的是先换显卡呢?碰到显存虚汗的还是相当少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