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 T22的硬盘

楼主(2009-12-09):
请问IBM T22的硬盘是2.5的还是1.8的,是不是所有的IDE硬盘都支持,还是只支持某种特定的硬盘。谢谢了。
硬盘

网友:
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2.5的。其它也能用。我是换过的

网友:
是一个单位客户要的,他们又不让你把电脑带走。要是买回来后80G的硬盘T22不支持的话就亏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看来楼主修的IBM T22本本不是很多,80G硬盘应该支持。看楼主是怎么样来做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