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杂牌19标屏液晶易烧12V供电线。

楼主(2009-12-09):
一批网吧用的组装的杂牌19标屏液晶显示器,电源是外置12V的。已经遇到多台了,一是DC头至驱动板的连线,二是驱动板至高压板的连线,尤其是插接件处,烧的发黄,发黑,直到断掉,只好用粗一点的线直接焊接后即好,想想咱们换通用板不也是这样的线吗,为什么这种显示器爱烧这些连接线呢?是不是12V的电流过大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源太差了。换好一些的就不会了。

网友:
电源的保护电路不完整 所以这样 就像二楼所说的换个电源 看看

网友:
你遇上吝啬鬼了,没给你上好线。高压板功耗是整个显示器的70%左右,线细了,自然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