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P4VMM2内存6个时针无电压?

楼主(2009-12-09):
精英 P4VMM2内存6个时针无电压。测量一下PCI 有时针电压为1.6V ,是不是内存条附近的RTK600-228R坏了还是北桥坏了,同时测量了下U的时针也没有时针电压,

网友:
是无时钟吗??这个要看它的时候来自己什么地方了,一般有几种,一是单独的时钟芯片,二是桥,三是CPU。这个要看具体的CPU,芯片组和主板设计了

网友:
内存没时钟可以先不用管,但CPU没有不行,先修CPU的时钟